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02元(功能说明)
3.7v 锂电池为单片机供电,升压到5v好,还是降压到3.3v好?

楼主(2016-11-29):
如果选择升压5v供电,则选择5v单片机,如果选择减压3.3v供电,则选择3.3v的单片机。
升压芯片可选择QX2303,减压芯片可选择HT7533 。
但选择哪一种比较好呢?

网友A:
首先降压方案。
MCU很多都是宽电压工作范围的。
锂电池降压到3.3V用HT7533不行,dropout电压有些大,选低压差的吧,很多型号,尤其是特瑞仕的,静态功耗低还便宜,0.3RMB以内
当然如果考虑效率,还可以用超低静态功耗、轻载高效的降压DC-DC,这样对电池续航能力会更好

网友B:
最好是用3V的 LDO 单片机

网友C:
升压吧,锂电池电压会随着放电改变.如果用降压,那低于3.7V时候不能保证正常工作吧.

3.7V如何不能工作了,还有0.4V的压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降压方案。
MCU很多都是宽电压工作范围的。
锂电池降压到3.3V用HT7533不行,dropout电压有些大,选低压 ...

是XC6206吗,压差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3V的 LDO 单片机

再就选用5.5V~3.3V的单片机,直接用锂电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吧,锂电池电压会随着放电改变.如果用降压,那低于3.7V时候不能保证正常工作吧. ...

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D:
升,降都有几十%的转换损耗,如果能源很紧张就直接供3.3v的cpu,利用率高些.

网友E:
一般3.7V至5V就可以,降不太可行。

网友F:
建议使用低压的单片机

网友G:
使用低压版MCU,电池直接供电,最好MCU的工作电压能够覆盖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池容量。此时只要加上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就行了,没有电源变换的效率是最高的。非要用开关电源,通常3V版MCU的功耗小于5V版的,所以优先采用降压,但电池末段容量的利用要求电源输入范围够宽,对3.3V而言,事实上已经是升降压开关电源了。而采用5V系统,为了尽量利用电池容量,同样需要电源的输入范围沟宽。总之,不论哪种方式,都要充分考虑电池容量的利用问题。

网友H:
做手电项目一直挂的PIC单片机 单节锂电4.3-2.7V全程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低压版MCU,电池直接供电,最好MCU的工作电压能够覆盖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池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都有几十%的转换损耗,如果能源很紧张就直接供3.3v的cpu,利用率高些.

主要是功耗和驱动能力,还是选择直接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手电项目一直挂的PIC单片机 单节锂电4.3-2.7V全程够用

网友I:
楼上几个建议选宽电压单片机的都说的不对,
虽然降压型效率永远小于1,甚至只有50%左右,
但是即便用一个最简单的LDO给单片机供电,也比直接给单片机供电要省电的多,尤其是用电池供电时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用低压给单片机供电时,电流要小得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上几个建议选宽电压单片机的都说的不对,
虽然降压型效率永远小于1,甚至只有50%左右,
但是即便用一个最 ...

说说为什么,有什么依据。

网友J:
单片机一般还有外围电路的吧,外围的元器件电压范围也要考虑,就算弄个指示灯,5V和3.3V耗电还不一样呢。如果弄个蜂鸣器,不同电压音量高低也不一样,甚至不会响。
所以我认为,最好是固定电压,升压降压都可以。

网友:
具体应用具体方案…如果mcu和外围允许2.7-4.2全电压工作  直接供电最省成本……系统支持全2.5v工作的话,选压差小于200mv的ldo……本人不联系升压……最后如果对能源要求极限利用必须dcdc降压方式带旁路模式……系统也同时支持宽电压

网友K:
感觉还是先升压,再稳压输出比较好,如果锂电池的话充饱电是4.2V左右,直接使用降压的话,稳压器需要一定的压差来保证输出的稳定性,所以会导致电池的电压实际并不能在3。3V的时候还输出3.3V,可能在电池为3.5V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为系统供电了。

网友L:
用buck-boost的开关电源呗,tps63001,可以稳定输出在3.3

网友M:
楼上几个建议选宽电压单片机的都说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buck-boost的开关电源呗,tps63001,可以稳定输出在3.3

再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上几个建议选宽电压单片机的都说的不对,

说说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还是先升压,再稳压输出比较好,如果锂电池的话充饱电是4.2V左右,直接使用降压的话,稳压器需要一定的 ...

有机会试一试,实际上,锂电池放电越到后面,放电曲线越陡,可用容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根据电池放电情况是降压好。因为我是做电池,电池放电情况是充满电电压是4.25V-4.15V。具体升压到5V放电到3 ...

谢谢

网友O:
现在好多单片机都是宽电压供电的,可以选择宽电压的这样可以不用升降压直接锂电池供电,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在考虑成本时就是这样直接供电的,挺不错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机会试一试,实际上,锂电池放电越到后面,放电曲线越陡,可用容量不多。 ...

恩,是没错,但是中间的一段电压范围是耐用时间最长的,但是使用简单的LDO进行降压就有可能出现电压小于某个值直接无法工作,而这个值只是电池的基本电压

网友A:
看锂电池的放电曲线,当电压放电到3.4V,大概剩余30%左右的电量,那产品续航时间的要求是否需要榨干锂电池电能?这是需要楼主来评估的,如果70%左右的电能有90%以上的使用效率,相信续航时间也不一定会比榨干电池电能少!
所以,楼主需要大概评估如下几个方案的续航时间和综合成本:
方案1,宽电压工作的MCU,锂电直接供电,MCU在不同电压下耗电不同;
方案2,LDO降压,效率低,基本就是3.3/Vbat,电池电压最耐用的一段,效率最小,锂电放电到3.4V基本就要关闭系统了;
方案3,DC-DC降压,比如我发给楼主那款,20uA负载下就有90%以上的转换效率,而自身静态功耗在1uA以内,也是放电到3.4V;
方案4,Buck-Boost方案,可以榨干电池电能,但是成本会相当高,因为Buck-Boost芯片比较贵。

优选第一方案
锂电池放电到3.4V,电量小于10%了

网友P:
3.3v的单片机不用降压可以只接用
5v需要升压

网友J:
实际上我有个产品用TP5400来做的,充电、升压、欠压保护一颗芯片全都有了。

又了解了一个 芯片

网友Q:
降压用65Z5不错,2.5--5.5V都能稳定输出3V电压,电流可以到100mA

网友R:
3.7V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范围3.6V到4.2V,选个适合这这个范围的控制器,比如STC的某些型号5.5V到2.4V都能用,中间就不用电压变换了,省事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看锂电池的放电曲线,当电压放电到3.4V,大概剩余30%左右的电量,那产品续航时间的要求是否需要榨干锂电池 ...

请教下放到3.4V还有30%的电量,哪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R:
请教下放到3.4V还有30%的电量,哪有?

电池厂商提供的充放电曲线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电池厂商提供的充放电曲线

嗯,看来锂电池很多不一样啊

网友S:
大部分手机用的锂电池,3.4V以下基本没有多少电量了。
只有那些特殊的一次性的锂电池,电压才低一些还有很多容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说说为什么,有什么依据。

单纯从MCU自身耗电来说。
P=P翻转电容+P直通+P漏电
=A*C*V^2*f + b(v-vt)^2*v/t+e^(v/vtm)
三个功率中,
翻转功率与电压成2次关系,与频率成正比;
直通功率与电压成3次关系
漏电功率与电压成指数关系;
所以电压是影响单片机功耗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前试过用5.5V电压给5V单片机供电。虽然还在允许范围内,但是单片机的电流差不多变成了原来的2倍。

例如我用一个压差是0.3V的LDO来为3.3V单片机稳压。那么锂电池在3.6V以下时电路就不能工作了,只放出60%的电量。而如果不用LDO,锂电池到3.3V单片机才停止工作,电量放出了90%。
但是你没算,用LDO之后,60%的电量可以工作200个小时,而你用90%的电量只能工作100个小时。

当然话说回来。低功耗设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比如单片机在低电压供电时,所能达到的最高频率要低,性能也低,进行相同的工作量时,时间也长。如果这时候提高工作电压,并响应提高单片机频率,也许还要省电。当然也许更费电。所以要反复权衡。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单纯从MCU自身耗电来说。
P=P翻转电容+P直通+P漏电
=A*C*V^2*f + b(v-vt)^2*v/t+e^(v/vtm)

很遗憾,你并没有给出在正常供电范围(非极限哦!)内,电源电压与功耗的关联证据。你说的5.5V是特例,无法支持你说的200小时和100小时差距,建议你实际测量了再说。

网友I(2022-04-23):
引用 网友G:
说说为什么,有什么依据。

这是2004年的一次实验数据。今天翻旧硬盘,终于找到了。

AT89C2051在不同的电压下消耗的电流 (12Mhz)

2.8mA        4.8V
1.2mA        4.2V
0.75mA        3.7V
0.5mA        3.2V
0.45mA        3.1V
0.3        2.7V
0.25mA        2.2V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很遗憾,你并没有给出在正常供电范围(非极限哦!)内,电源电压与功耗的关联证据。你说的5.5V是特例,无 ...

这是2004年的一次实验数据。今天翻旧硬盘,终于找到了。

AT89C2051在不同的电压下消耗的电流 (12Mhz)

2.8mA        4.8V
1.2mA        4.2V
0.75mA        3.7V
0.5mA        3.2V
0.45mA        3.1V
0.3        2.7V
0.25mA        2.2V

难得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还记得此事,这个必须得赞一个。

网友T:
之前用的MCU 功耗随电压变化没这么大,5V和3V 差一倍左右,电池供电的话,MCU大多时间要处在休眠模式下,休眠时的电流大小比较重要,电池直接供电就没有LDO和DC-DC的损耗了,个人觉得待机时间会更长。

网友I:
引用 网友T:
之前用的MCU 功耗随电压变化没这么大,5V和3V 差一倍左右,电池供电的话,MCU大多时间要处在休眠模式下,休 ...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AT89C2051 是一款挺古老的单片机,虽然有休眠模式,但是没有进行低功耗优化,休眠模式比正常模式电流也没小多少。
所以这个AT89C2051 只有定性的参考意义,并不能定量参考。
现在大部分单片机,休眠的时候,电流都很小,确实要考虑LDO本身的耗电问题。
不过现在低静态电流的 LDO 也有很多,比如说HT7133-1, +3.3V Output Type Ta=25C
典型静态电流只有2.5uA.
VDIF Voltage Drop  IOUT=1mA  100  mV
ISS Current Consumption 5.5V No load  2.5 5 uA

如果单片机运行时间占总时间比 较大,那么这个供电电压的区别的显现出来了。

网友U:
3.7V锂电池的输出电压是:3V-4.2V,  5V好简单,3.3V还要升降压

网友V:
电池输出电压和容量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最好是用升压降压型DCDC芯片,让输出稳定到3.3V。

网友W:
引用 网友G:
很遗憾,你并没有给出在正常供电范围(非极限哦!)内,电源电压与功耗的关联证据。你说的5.5V是特例,无 ...

chunyang大老,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比如一颗低压差的LDO芯片,压差是0.15V,输出电压3.3V,这个时候如果LDO的输入电压高于3.45V系统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在测试中发现一个事实,即使输入电压降为3V,LDO的输出为2.8V左右,这个时候单片机仍然可以正常工作,这种现象正常么?可以这么用么?

网友X:
直观感觉3.3V。从芯片选择面上来说(不仅限于核心芯片,还有周边),3.3V的选择更多。物料采购困难的情况下,需要换方案时,你的选择面更广,改板的工作量也会更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W:
chunyang大老,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比如一颗低压差的LDO芯片,压差是0.15V,输出电压3.3V,这个时候如果 ...

LDO输入电压低于准许的低限,LDO依然会有输出,这一点跟传统三端稳压器有所不同,至于怎么输出则需要考察具体型号。有些LDO是跟随输出,有些则不是。但只要此时的输出电压依然高于MCU准许的工作电压下限,显然MCU可以继续正常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W:
chunyang大老,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比如一颗低压差的LDO芯片,压差是0.15V,输出电压3.3V,这个时候如果 ...

补充:
能不能这么用,显然可以。应不应该这么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得考察整个LDO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
如果输入电压变化范围的高限高于MCU准许的工作电压高限,那你必须用LDO,只是此时最好选择输出在低于LDO输入低限后跟随输出的LDO型号,这样对低压区间有利。
如果输入电压变化范围的高限在MCU的额定范围内,显然此时用LDO没有必要,负载变化大的话适当加大滤波电容就是。

再补充一个可能:如楼上QuakeGod的实验数据,如果是想取得更低功耗,即使输入电压范围在MCU容许的范围内,也可以加LDO,只是最好选择前述的低压输出跟随型LDO。

网友W:
引用 网友G:
补充:
能不能这么用,显然可以。应不应该这么用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得考察整个LDO输入电压的变化范围。
...

感谢chunyang老师解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