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我这个Mutisim哪里出问题了,图像就是不对

楼主(2016-11-29):
求大神看看我这个Mutisim哪里出问题了,图像就是不对

网友A:
应该放个示波器吧?
干嘛放个bode plotter?

网友A:
而且324 电源都没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324 电源都没给

书上给的原理图就是这样的,而且LM324AJ好像不需要外部供电,Multisim软件默认为电源端411已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324 电源都没给

这个是仿真内容,摆脱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