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A和继电器配合使用问题

楼主(2016-11-29):
请问下大家  在用ULN2003A和继电器配合使用过程中 有没有加反向二极管,看ULN2003A内部好像有二极管了     外面这个是否还需要,如下图D1 是否需要加

网友A:
可以不加

网友B:
不加,我们都是.

网友C:
既然内部有,干嘛还要多此一举?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D:
不用加的,我们量产的产品,都不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加的,我们量产的产品,都不加的!

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内部有,干嘛还要多此一举?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

OK

网友E:
可以不加,只要保证2003的开关电流能驱动继电器即可

楼主(2016-12-31):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加,只要保证2003的开关电流能驱动继电器即可

我这个是内灌的电流

网友F(2019-08-04):
引用 网友D:
不用加的,我们量产的产品,都不加的!

请问2003a的输入端要不要加下拉电阻,加多大的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99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