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IIC的通信速度

楼主(2016-11-29):
我的四轴小板上用的气压计是MS5611。这个片子我在别的项目上也用过,软件模拟的IIC速度开到最高(不加延时)用示波器看波形都成三角波了照样稳定通信。同样的代码放到我的四轴小板上就要把通讯速率调低大概50倍才能通信(看的SCL的频率)。现在排除了供电问题和芯片质量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其实通信是通上的,只是走线绕了一点初始化复位芯片的时候有些问题,把初始化复位那里加个小延时就好了,后边的通信也很稳定。

网友A:
赞,能者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