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电路可以产生伽马射线那么高的震荡频率吗

楼主(2016-11-29):
(无正文)

网友A:
远远做不到,是器件参数的限制,LC元件的参数不能做的非常小,分布参数的影响会随着容感值的减小而上升,直至使器件的参数失去意义。LC振荡器可以做到微波频段,离远红外波段还很遥远,而伽马射线需要亚原子层面的“振荡”,不是电子电路能做到的。人工伽马射线的产生手段主要有:1、利用放射性材料的核反应,2、利用电场或磁场加速获得高能粒子,再与专门的靶标撞击产生。

网友B:
实际上,微波炉那个频率,已经无法用集总参数的LC振荡电路实现了。

网友C:
事实上,>1GHz的频率就已经不可能用LC谐振回路产生了。用于微波频段的振荡器一般都是采用真空谐振腔或介质腔体谐振器,也可以采用磁场中作高速周期运动的电子流来产生微波(磁控管),但这种方式得到的微波频谱不纯,中心频率稳定度差(因为不可能保证电子枪发射的每一个电子初速率都完全相同,也不能保证加速电压绝对稳定),所以不能用于通信,只能用来做微波炉。

网友D(点评):
不知道雷达的磁控管采取什么措施稳定中心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