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程序下载不工作

楼主(2016-11-29):
我用DSP6747在CCS5.4编译环境上编译后,用K001转换为bin文件后下载进去,灯在闪烁,串口这些都不通,用仿真器随便加载一个程序,下载里面的程序就跑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导方式不对?DSP配置不对?

网友B:
k001 是什么东西?是仿真器吗?

网友C:
AISgen D800K001 是out转成bin文件的转换工具

网友D:
是不是有其他模块还没启动起来

网友E:
同一个代码     下载后上电引导跑起来    led开始工作了   肯定都工作了
如果只是SCI部分有问题     说明程序的问题较大
建议复位一下看看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F:
没有引导成功吗?

网友F:
都是通过flash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