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线制通讯总线供电原理

楼主(2016-11-29):
一些两线制通讯总线不能供电,比如RS485,可是一些两线制总线技能通讯,又能供电,即所挂载的节点设备可以从总线上取电,那么这些可供电的两线制通讯总线的供电原理咋回事呢?

网友A:
应该和电力载波差不多吧

网友B:
从总线上取电,消防上全部是这种方式,不过,窃电的负载电流一般都很小

网友C:
楼主说的是4-20mA工业hart总线吧,RS485和RS422应该不可以,不符合低功耗特点

网友D:
这种模式一般都是4-20ma工业用。就是把输出的信号换成电流,通过调节来输出对应电流

网友E:
石油仪器大多采用两线供电和传输信号的。你找找曼码通讯相关的资料看看。其实原理很简单,单芯电缆通讯,缆芯是供电+信号,铠皮做地用。通过变压器或者电容耦合获取脉冲信号进行整形处理后通讯,供电则只需要直接在总线上滤波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F(2017-02-10):
看看这个数据手册,国内一家自主研发了一套二线制通讯协议+芯片的公司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4-20mA工业hart总线吧,RS485和RS422应该不可以,不符合低功耗特点

485,422 也是可以的。直接从 A,B 线上通过桥整流得到电源。
主机需要考虑供电问题,从机也要严格控制好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