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485通信数据格式的停止位能否设置两位?

楼主(2016-11-29):
以前没有做的两位停止位的485通信,最近刚碰到

网友A:
应该可以,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B:
停止位一位就够了吧,你搞两位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你可以自己插一个BIT的延时给它。

网友A:
可以,两个跟一个,三个是一样的。

网友:
效果怎么样?试过了吗

网友D(2019-08-24):
像N79E003之类的,硬件只有模式0 1 2 3,没有停止位选择,这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针对用TX/RX引脚切换的 485芯片,发送完成后,再继续延迟1个bit的时间才切换成接受,就是典型的2停止位了。其实你设置更多的空隙,则可以2个stop 3个stop 都是一样的。
新唐M0系列(以上的不了解),则可以硬件直接编程为1 1.5 2位。

楼主(2020-01-19):
我试过了,延时一会,有时候会丢帧

网友E:
modbus就可以两个停止位

网友E:
485的默认停止位是1位的,没特别需求,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