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TDA7564B的IIC驱动问题

楼主(2016-11-29):
各位亲们,最近我在调试一款音频功放芯片TDA7564B,按照数据手册配置,总共7个步骤。能工作输出音频,可是只能配置一次,就是说如果配置后打开芯片使他工作,然后做其他操作(比如配置13db增益,静音、低功耗什么的),就不工作了,IIC通信是正常的。简单来说就是那7个步骤只能操作一次,再操作芯片就失效了,需要重新上电。
有哪位亲们对这方面配置有了解的,帮帮忙,感激不尽。

楼主:
这是配置代码:
ubyte Open_TDA7564B(void)
{
    ubyte Databyte[2];
    /* 1 */
    Databyte[0]   = 0B01000000;
    Databyte[1]   = 0B00000000;
    CorfigIICData(IIC_TDA7564B_ADDR, IIC_TDA7564B_RECEIVE, Databyte, 2);
    if(StartIIC0(Transmit) == FALSE)//主控发送
    {
        return FALSE;
    }
    PIT1_DelayMs(2);

    /* 2 */
    CorfigIICData(IIC_TDA7564B_ADDR, IIC_TDA7564B_TRANSMISSION, Databyte, 4);
    if(StartIIC0(Receive) == FALSE)//主控接收
    {
        return FALSE;
    }
    PIT1_DelayMs(1);

    /* 3 */
    Databyte[0]  = 0B00000001;
    Databyte[1]  = 0B00010011;
    CorfigIICData(IIC_TDA7564B_ADDR, IIC_TDA7564B_RECEIVE, Databyte, 2);
    if(StartIIC0(Transmit) == FALSE)//主控发送
    {
        return FALSE;
    }
    PIT1_DelayMs(1);

    /* 4 */
    Databyte[0]   = 0B00100110;
    Databyte[1]   = 0B00010000;
    CorfigIICData(IIC_TDA7564B_ADDR, IIC_TDA7564B_RECEIVE, Databyte, 2);
    if(StartIIC0(Transmit) == FALSE)//主控发送
    {
        return FALSE;
    }
    PIT1_DelayMs(1);

    /* 5 */
    CorfigIICData(IIC_TDA7564B_ADDR, IIC_TDA7564B_TRANSMISSION, Databyte, 4);
    if(StartIIC0(Receive) == FALSE)//主控接收
    {
        return FALSE;
    }
    PIT1_DelayMs(1);

    /* 6 */
    Databyte[0]   = 0B00011110;
    Databyte[1]   = 0B00010100;
    CorfigIICData(IIC_TDA7564B_ADDR, IIC_TDA7564B_RECEIVE, Databyte, 2);
    if(StartIIC0(Transmit) == FALSE)//主控发送
    {
        return FALSE;
    }
    PIT1_DelayMs(2);

    /* 7 */
    CorfigIICData(IIC_TDA7564B_ADDR, IIC_TDA7564B_TRANSMISSION, Databyte, 4);
    if(StartIIC0(Receive) == FALSE)//主控接收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这是配置代码

楼主:
有谁了解这款芯片啊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这个,你只能按时序图自己写了。

网友A:
没用过;

你看出错后,其它引脚有没什么异常,找下原因;
是不是操作上有啥不对;
另外IIC速率降低下看看

楼主:
已解决,没看仔细数据手册,需要延时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