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6-11-29):
问题是这样的,我在做一个基于MSP430F5969的采集子节点,外界有振动,就会发送信号。我用四节镍铬电池供电,通过稳压模块,稳到3.3V,会导致乱发送信号,但在稳压模块输出后加一个滤波电容,就不会乱报。但是我用大容量锂电池供电,锂电池输出40多伏,我用来DC稳压模块到3.3V给单片机供电,也会乱发送信号,即时输出加滤波电容也没有效果,还是乱报。稳压模块用的是LM2596ADJ。
总的来说,就是用大容量锂电池,不论怎么样,都会导致乱报信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我测试了,大容量锂电池经过稳压模块和滤波电容后的输出,确实有一些波动,波动在20mv这样。难道,这点波动会通过导线传到单片机,导致采集紊乱?四节镍铬电池用的是松下的,质量过硬。大容量锂电池,用的是超威的。请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看看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应该是这个指标不好。

网友B:
四节镍铬电池供时,它的降压比低,占空比接近0.5,一般这种情况下的电源特性最好。而使用40V供电时,它的占空比非常小,这样就对电源的要求高了。

网友C:
LM2596的Vin要求在4~40V范围内,超过45V连芯片都有可能损坏

网友D:
对电源要求性高?LM2596ADJ的话,已经设置的滤波电路。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