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电压单片机,最好能到0.9V

楼主(2016-11-29):
大家好,我有项目是单节电池供电,请问谁有低电压工作的单片机,最好能低到0.9V,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A:
http://www.holtek.com.cn/web/guest/productlist?p_p_id=productfamilypageportlet_WAR_holtekprod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normal&p_p_mode=view&p_p_col_id=column-3&p_p_col_count=2&_productfamilypageportlet_WAR_holtekprodportlet_productSetId3=177&_productfamilypageportlet_WAR_holtekprodportlet_myAction=familyPageAction20150114

网友B:
你这项目应该加个升压IC(输入0.7~3.6,输出3.3),单片机还是用3.3V供电.

网友C:
加一个升压 芯片吧  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holtek.com.cn/web/guest/productlist?p_p_id=productfamilypageportlet_WAR_holtekprodportlet ...

你好,你推荐的这些型号都写又限用产品,请问这限用产品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项目应该加个升压IC(输入0.7~3.6,输出3.3),单片机还是用3.3V供电.

你好,要求单片机供电电压是0.9-1.5V,加升压芯片的话 3V供电的芯片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升压 芯片吧  保险点

有这种低压的芯片,客户已经在用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C:
你做什么产品  有些单片机 是别人定制 把 升压芯片 做在单片机里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要求单片机供电电压是0.9-1.5V,加升压芯片的话 3V供电的芯片太多了

设计就要在满足各方面要求的情况下尽量采用通用元器件.

稀有的特别的元器件熟悉,验证都要花不少时间精力,还不保证一定成功.

网友D:
用过加升压ic,休眠下10uA

网友E:
所谓的低压单片机,并非所有电路都支持低压的,内部一般有升压电路的。
特别是4位的单片机,外部有电容,电荷泵升压电路。

网友F:
没见过0.9V的MCU,好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的低压单片机,并非所有电路都支持低压的,内部一般有升压电路的。
特别是4位的单片机,外部有电容,电 ...

你好,你有什么单片机推荐的么,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都是3.3v,就连pc的cpu最低电压也只达到了1.2v,0.9v的楼主要求的确实太高端了,如果楼主还是没能解 ...

好的,多谢,我有空去群里看看,你最低电压1.2V的是哪个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加升压ic,休眠下10uA

你好,你用的是哪个型号,我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H:
C8051F91X系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用的是哪个型号,我可以参考看看

用的是2节镍氢电池,stm8s003,升压芯片(需配电感),电池电压充饱时待机电流10uA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2节镍氢电池,stm8s003,升压芯片(需配电感),电池电压充饱时待机电流10uA左右 ...

你好  你用003做的啥项目呢  能交流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2节镍氢电池,stm8s003,升压芯片(需配电感),电池电压充饱时待机电流10uA左右 ...

哦哦 ,你这个属于比较高端的了,我们是消费类电子方面,跑量的对价格比较敏感,需要国产的就可以了

楼主:
嗯嗯,这个我之前也看到了,价格高了,我们是跑量的,对价格敏感

网友J:
你这个有点高端啊,0.9V的还没见过

网友K:
0.9V用过,其实跟上面说的一样,都是靠升压工作的,只是MCU内部集成而已。
单片机外面还要带个升压电感。
如果单独用升压IC做也是能够做到很功耗的。这样单片机选型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K:
0.9V用过,其实跟上面说的一样,都是靠升压工作的,只是MCU内部集成而已。
单片机外面还要带个升压电感。
...

你好,你说都是MCU内部带升压的,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么,价格要便宜的,OTP的就可以了

网友H:
搞了半天,还是不明白你的要求,你得说说心理价位,功耗大小,体积大小,单片机要些什么资源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都是MCU内部带升压的,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么,价格要便宜的,OTP的就可以了 ...

价格是看你的采购量和你需要的功能来算的。
你要是没有什么量,又要很强大的功能,那就贵了。
要是你是就要一个定时器,几个IO口,再做成腌膜的,有1KK以上的量,就便宜了1,2毛钱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好  你用003做的啥项目呢  能交流下么?

小家电上用的,可惜003最近一直在涨,准备用国产的代替

网友L:
我们公司有1颗芯片,otp的,1K空间,48RAM,不带AD,需要外部带电感的,我兴趣详聊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我们公司有1颗芯片,otp的,1K空间,48RAM,不带AD,需要外部带电感的,我兴趣详聊 ...

价格很低

网友M(2017-05-10):
方便的时候跟我QQ聊,我有这个需求,76639160,暗号:xdznb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小家电上用的,可惜003最近一直在涨,准备用国产的代替

网友O(2017-07-10):
相同的需求,要求脚位少,价格便宜,求推荐!

网友P:
市场最低的也就2V左右,还有0.9V工作的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都是MCU内部带升压的,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么,价格要便宜的,OTP的就可以了 ...

你好,有1.1V还工作,但是0.9V不 知道行不行,可以给你试试

网友R(2019-03-20):
引用 网友Q:
你好,有1.1V还工作,但是0.9V不 知道行不行,可以给你试试

我有需求,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