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MC1496用于同步检波时,如何使输入的调幅信号电压达到1Vpp

楼主(2016-11-29):
我用的是数据手册里的应用电路图。实际测试时发现,我用信源产生的调幅信号输入1管脚, 调幅信号的载波电压只能在低于200mVpp时被解调出来,高于200mVpp就会出现负峰切割失真。当然,我的调制深度选的比较大,为80%。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能够解调出1V,1MHz的调幅信号。这个电路图里,输入信号时没有加衰减电路吗?如果想加衰减电路,该怎么加?

楼主:
这是个说是加了衰减电路的应用电路。我对比这个图和上面那个图发现,1管脚和10管脚的信号输入端,电容后比上图多一个电阻,有可能和接地的电阻构成了倒L型衰减器。但是,应用在上面那个电路中,需要怎么计算电阻值呢 ?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瞎分析的,或许,我前面的分析都错了。有高手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