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1输出pwm

楼主(2016-11-29):
现在已经用tim1输出一个频率固定,占空比固定的pwm,控制灯,现在我要通过控制灯的亮度变化(也就是控制灯的功率),由于领导要求不能改变pwm的参数,所以我现在用另一个定时器进行中断定时来控制pwm的输出和关闭,比如在中断函数里每30us输出pwm,30us关闭pwm输出(跟中断里实现led灯闪烁差不多),我确实通过此方法达到了控制其功率的目的,但是这样频繁地进中断是否合理,毕竟主程序还有其他的保护。

网友A:
也可以控制电流啊,,用数字电位器和运放做。

网友B:
你用个IO口来控制模拟开关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控制电流啊,,用数字电位器和运放做。

现在要求用stm8通过程序实现。。。

网友C:
30us的中断不合理,中断进出栈占用太多CPU资源。

可以换个思路,既然这个PWM参数不让改,就另外再开个脉宽比较宽的PWM输出,将两个PWM输出以与门连接,即可实现用一个PWM来控制另一个PWM的输出是否生效。

网友D:
为何不让PWM呢,,你定时的输出PWM其实道理一样的

网友E:
或者换个领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us的中断不合理,中断进出栈占用太多CPU资源。

可以换个思路,既然这个PWM参数不让改,就另外再开个脉宽 ...

我也觉得这样频繁地进中断不合理,程序还一直存在各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让PWM呢,,你定时的输出PWM其实道理一样的

我好像没有定时的输出pwm,只是让原来的pwm在中断里定时开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换个领导试试?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F:
不让改PWM参数有什么原因和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让改PWM参数有什么原因和道理吗?

通过改变占空比灯的亮度好像变化幅度很小,我也试了不是很理想

网友G:
...这和修改pwm频率没多少区别吧,像这种支持pwm来调光的IC,就是修改占空比,而且你PWM的频率还很高,所以只有在百分之几的时候变化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和修改pwm频率没多少区别吧,像这种支持pwm来调光的IC,就是修改占空比,而且你PWM的频率还很高,所以 ...

现在我们做的是无极灯调光,频率大概125k,我试了在中断里修改ccr的值感觉变化不明显,您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H:
假设你的灯是LED, 同时假设你的亮度是指给人眼观看的.

刷新频率达到60HZ以上,人眼就感觉不到闪烁了,感觉到的是亮度的改变.

这样,在16ms的周期内,你只需要开关各一次就可以了(也就是16ms内只中断2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做的是无极灯调光,频率大概125k,我试了在中断里修改ccr的值感觉变化不明显,您能具体说说嘛 ...

哦,我还以为是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我还以为是LED灯

我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是不是无极灯不好采用软件调光,用stm8进行无极灯调光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是不是无极灯不好采用软件调光,用stm8进行无极灯调光还有别的办法吗 ...

我也没接触过无极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没接触过无极灯

哦哦,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你的灯是LED, 同时假设你的亮度是指给人眼观看的.

刷新频率达到60HZ以上,人眼就感觉不到闪烁了,感觉到 ...

我现在的频率能到125k,我确实也达到了通过不断进中断来调节功率,就是这样频繁地进中断合适吗

网友A:
也可以移植PWM,然后在输出的时候通过一个三级管连接IO通过TIM定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移植PWM,然后在输出的时候通过一个三级管连接IO通过TIM定时控制。; ...

移植?我的是再输出一个我需要频率的pwm来通过三极管控制端口进而控制ti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