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如何通过选择电阻值来调节电压

楼主(2016-11-29):
如图所示,左端有一个1.9V的输入,右端的输出电压为1.8,实际测量过程中发现右端电压高于1.8,约为1.9V,公司师傅说可以通过调节R59和R67电阻值的大小来使得右端电压为1.8V,在这里我就不是很明白,感觉不管怎么调节,右端电压都该是高于左端输入电压的啊,刚来公司新手不是特别懂,恳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电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电路。看不出来。

就是这样的, 不过只是看右边那个1.9V 和1.8V 就好了 我怎么感觉通过阻值大小的调节 调不到1.8V啊  麻烦您再看看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不过只是看右边那个1.9V 和1.8V 就好了 我怎么感觉通过阻值大小的调节 调不到1.8V啊  麻烦 ...

"我怎么感觉通过阻值大小的调节 调不到1.8V啊"
改变这两支电阻是改变对输出电压的分压比,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FB引脚标注1.9V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不过只是看右边那个1.9V 和1.8V 就好了 我怎么感觉通过阻值大小的调节 调不到1.8V啊  麻烦 ...

实际上,该芯片内部基准电压为0.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不过只是看右边那个1.9V 和1.8V 就好了 我怎么感觉通过阻值大小的调节 调不到1.8V啊  麻烦 ...

以后记得就贴全图!
看第一个图就想起了那个只给看腿毛判断是什么动物的笑话
仔细看下规格书,里面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D:
这种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压一般都是等于 固定电压(如0.6V)*(1+R1/R2),R1和R2分别对应你的R59和R64

网友E:
是空负载下测量的吗,如果是,可以在电压输出端接一个假负载(如电阻10k),再测量输出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该芯片内部基准电压为0.6V。

是的,谢谢版主  看了芯片手册就明白了 不是很懂 给的电路图标的1.9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记得就贴全图!
看第一个图就想起了那个只给看腿毛判断是什么动物的笑话
仔细看下规格书, ...

谢谢 提醒  以后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电阻分压后为1.9V,分压前必然大于1.9V。
两颗1.5V电池串联得到最大3V。 ...

是给的电路图标错了  并不是1.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关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压一般都是等于 固定电压(如0.6V)*(1+R1/R2),R1和R2分别对应你的R59和R64 ...

是的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空负载下测量的吗,如果是,可以在电压输出端接一个假负载(如电阻10k),再测量输出电压看看 ...

已经解决了  是电路图标错了  感谢

网友G:
如果我把1.9V的标号改成100V,你是不是还要给1.8调节成100V?多看看de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我把1.9V的标号改成100V,你是不是还要给1.8调节成100V?多看看detasheet

是是 您说的对,刚开始接触也不是科班出身,师傅给的电路图有点无从下手,我以后多看datasheet。

网友H:
FB为输出反馈,这个值一般都有个默认的值不如1.25v或0.6v 当分压采集的值高了或者低了 SW就会调节输出,来达到稳压的目的 ,这是DC-DC的基本电路,看看资料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I:
这种电路,一定要以芯片资料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路,一定要以芯片资料为准。

是的  学到了  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FB为输出反馈,这个值一般都有个默认的值不如1.25v或0.6v 当分压采集的值高了或者低了 SW就会调节输出,来 ...

谢谢 学习啦

网友J:
就和431控制输出电压一样,

网友K: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