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交流] 【Navota开发板V1.02】03: 串口收发和时钟配置

楼主(2016-11-29):
在led_demo中没有配置时钟,使用的是默认系统时钟。本例修改系统时钟,使用外部10Mhz晶振。
最后附上串口demo,谢谢

同样,看看本demo实现效果:发送的信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来

同样,看看本demo实现效果:发送的信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来

欢迎试用和改进

网友A:
谢谢教程,刚好也是1.02的板子。估计拿到的都是1.02的板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教程,刚好也是1.02的板子。估计拿到的都是1.02的板子了吧。

应该是的吧,标题嘛,清楚点比较好,呵呵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串口是哪几个脚,看你程序里用的是UART1,不是板子上引出来的UART0吧?我看原理图上串口1管脚为PC6,PC7,在开发板上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串口是哪几个脚,看你程序里用的是UART1,不是板子上引出来的UART0吧?我看原理图上串口1管脚为P ...

直接用usb micro连到电脑,串口发送内容末尾加上回车再发送

请参考用户手册第4页

请参考用户手册第4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usb micro连到电脑,串口发送内容末尾加上回车再发送

谢谢,直接用usb micro连到电脑,电脑没识别出串口来,是不是需要安装哪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直接用usb micro连到电脑,电脑没识别出串口来,是不是需要安装哪个驱动? ...

恩,要装 ft232 的驱动,你可以在pc上装个驱动精灵,连上开发板,扫描一下,会自动装上对应驱动,我的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要装 ft232 的驱动,你可以在pc上装个驱动精灵,连上开发板,扫描一下,会自动装上对应驱动,我的就 ...

谢谢啊,刚开始以为micro USB是用来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