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GPIO八种工作模式

楼主(2016-11-29):
一、四种输入模式
上拉输入模式:默认情况(GPIO引脚无输入)读取到的引脚状态是高电平1
下拉输入模式:默认情况(GPIO引脚无输入)读取到的引脚状态是低电平0
浮空输入模式:用于标准的通许协议,如I2C
模拟输入模式:使用ADC外设时必须设置为此模式
二:四种输出模式
1普通
普通推挽输出模式:用于输出电压在0~3.5V的场合
普通开漏输出模式:一般应用在电平不匹配的场合
2复用(根据GPIO的复用功能来选择)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如GPIO口用作串口输出
复用开漏输出模式:如IC等需要线与功能的复用场合

网友A:
STM32的GPIO八种工作模式说的很全面。

网友B:
楼主总结很到位,多谢分享了呀

网友C:
那么模拟时序时候用哪种输出和输入呢

网友D:
GPIO  功能描述
根据数据手册中列出的每个 I/O 端口的特性,可通过软件将通用 I/O (GPIO) 端口的各个端口
位分别配置为多种模式:
● 输入浮空
● 输入上拉
● 输入下拉
● 模拟功能
● 具有上拉或下拉功能的开漏输出
● 具有上拉或下拉功能的推挽输出
● 具有上拉或下拉功能的复用功能推挽
● 具有上拉或下拉功能的复用功能开漏
每个 I/O 端口位均可自由编程,但 I/O 端口寄存器必须按 32 位字、半字或字节进行访问。
GPIOx_BSRR 寄存器旨在实现对 GPIO ODR 寄存器进行原子读取/修改访问。这样便可确保
在读取和修改访问之间发生中断请求也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