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定时器中无法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6-11-29):
(无正文)

网友A:
发送时间太长,超过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了吧。

网友B:
在定时器中的任何程序,都必须保证及时性。尤其是串口发送,放在while中比较好。

网友C:
是发不出去呢?还是说发完一半就停止呢,这个很关键

网友D:
先单独测试定时器和串口,再把两者合在一起。记得要相互包含,函数用extern申明

网友E:
定时器中无法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你是说的定时中断吗?

一般都是在中断里面做一个中断标志位!

然后while(1)里面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