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如何仿真STM32的中断和串口呢?

楼主(2016-11-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看到IO的翻转波形的。

网友B:
没有试过stm32的软仿,感觉没有多大的意思,还是实际玩开发板比较直观。

网友C:
网上找找类似的教程,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D:
MDK中有虚拟串口的,可以直接将输出打印到MDK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