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25085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11-29):
最近,用LM25085设计了一个电路,焊好了电路板之后,发现输出只比输入小零点几伏,特来请教大神,哪里出问题了?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附上电路图如下:当输入是12V时,FB端的电压是4V,输出是11.2V

网友A:
看看电路没有啥问题, 只是你画了个 N-MOS 却写个 P-MOS, 不知道用的啥型号, 是不是 MOS 管选型错误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没有啥问题, 只是你画了个 N-MOS 却写个 P-MOS, 不知道用的啥型号, 是不是 MOS 管选型错误了呢? ...

MOS管用的SI5913是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没有啥问题, 只是你画了个 N-MOS 却写个 P-MOS, 不知道用的啥型号, 是不是 MOS 管选型错误了呢? ...

哈哈哈哈哈哈,解决了,是MOS管的D和S极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哈,解决了,是MOS管的D和S极接反了

粗心大意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