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实现F411RE使用HAL库实现IO中断

楼主(2016-11-29):
实现F411RE使用HAL库实现IO中断

楼主:
我在NUCLEO-F411RE的板子平台上基于HAL库调试程序,想实现按键中断(PC13),但试验了多次都失败了

楼主:
IO初始化部分,位于main.c中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0_IRQn);

楼主:
中断stm32f4xx_it.c中程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3);
}

楼主:
HAL_GPIO_EXTI_Callback函数,位于main.c中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 == GPIO_PIN_13)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HAL_Delay(50);
}

楼主:
基于以上代码实现当PC13即按键按下,PA5即LED翻转。现在按键按下没有任何反应,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C13pin对应的中断号不是EXTI0_IRQn而是EXTI15_10_IRQn

楼主:
一语道破天机,感谢。粗心的我,竟然没发现,我还在一直纠结与EXTI0~4呢,忽略了后面的这个东西,感谢啊。

网友B:
呵呵,解决了就好啊,很有效率的嘛

网友C:
IO中断,我记得官方是有例程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