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

楼主(2016-11-29):
刚做的板子,第一天测试RTC完全没问题,第二天早上一来就发现屏幕不亮了,一检查发现卡死在RTC_WaitForSynchro();        /这里面了

楼主:
后来换了6pf电容和晶振还是不行。

网友A:
就算起振了,也只是个计数器

网友B:
要靠一堆算法把它转成年月日等时间,比较耗资源

网友C:
外挂一个rtc比较靠谱。

楼主:
我也觉得,买了6pf电容,换了对应的晶振,还是不行。

网友D:
有什么外挂的RTC芯片?

网友E:
ds1302.1305还好多其他的

网友F:
就是,我之前也是跑着跑着就停了,果断换成成1302

楼主:
选择特定的晶体(如MC-306-32.768000kHz 6 +20.0-20.0)以及6pF电容

网友G:
6pf电容不小吗?

网友H:
不如外扩一个RTC,会好些

网友I:
最后是为啥,本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