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数据断电后怎么才能保存。

楼主(2016-11-29):
STM32数据断电后怎么才能保存。

楼主:
就是把数据保存到EEROM区,可是STM32好像没有EEROM啊。

网友A:
我就只有一两个数据难道也要外接EEROM吗?

网友B:
写到FLASH里

网友C:
写FLASH,外部电压低时给STM一个中断,中断里面写FLASH

网友D:
我建议尽量不要这样处理,这样会容易写坏FLASH.

网友E:
我觉得在平时有数据变化的时候更新一次,会好过低电压或者断电瞬间来保存数据.

网友F:
数据可以写到内部flash,也可以外接eeprom芯片,少量数据可以用内部flash,数据较多建议用外部eeprom,可靠

网友F:
如果数据要经常单个修改的话,最好还是外部eeprom,因为内部flash不能单独修改一个位置的数据,要先擦除扇区,然后再写入,不能直接覆盖

网友G:
掉地存储,可以加掉电存储电路,比如大容量电容加在供电端,掉电时关闭所有外设,用电容剩余电量维持单片机写完数据

网友H:
用铁电存储器,寿命上百亿次,随时写数据。

网友I:
可以外接一个EEPROM和一个掉电检测电路,当系统掉电时,产生一个中断信号,STM32检测到该中断信号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入EEPROM。

网友A:
在这里重点是掉电检测电路的设计,可以在电源输入端接一个大电容,当系统掉电时可以维持系统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以保证掉电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

网友J:
断电有eeprom了,需要断电保存的数据,就只能放eeprom中了。

网友K:
我好像发过帖子,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