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学习--------第一章:Hello,C语言

楼主(2016-11-29):
第一章:Hello,C语言
1、什么是程序?
    程序为了让计算机执行某些操作或解决某个问题而编写的一系列有序指令的集合
    日常生活中的程序:既定方式和过程。如:洗澡、买衣服等。
    计算机中的程序:有序指令的集合。关键词:有序、指令、集合。
2、什么是算法?
     算法是一个明确的计算过程,可以以一些值或一组值作为输入并产生一些值或一组值作为输出。因此算法就是将输入转为输出的一系列计算步骤。换句话说,算法就是完成特定任务的一系列步骤。
3、流程图?
      流程图是算法的一种图形化表示方式。下面是流程图中一些符号的意义。
     下面来练习一个流程图:
           说明:根据世界肥胖标准,体重超过标准体重30%算肥胖。
           绘制流程图的过程:1、接收体重;
                                           2、判断体重是否超过标准体重30%
                                           3、如果超重,判为肥胖;如果没有超重,判为标准体重。
4、C语言
     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程序设计语言。层次清晰,便于按模块化方式组织程序。可移植性好。
5、C语言程序的基本结构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printf("HelloWorld!\n");
}
     书写这段程序的关键是学会输出。对上述代码的解释说明:     1、#-----预处理指令;在这段程序中为什么会出现#include <stdio.h>这条语句?是因为在程序中出现了printf这个函数。
     2、main()函数是C程序处理的起点/入口,main()函数可以返回一个值,也可以不返回值。如果某个函数没有返回值,那么在它前面就使用关键字void.
     3、printf的作用是在屏幕上打印一行文字
     4、\n的作用是换行

6、C语言的编程和执行
      1、编译
            我们辛辛苦苦写的代码,为什么不能直接运行呢?其实,计算机是一个很简单,很天真的小物件。它只能识别“0”和“1”。咱们敲进去的代码,计算机是不能识别的,为了让计算机能够识别咱们所写的代码。必须进行编译,将我们所写的代码编译成二进制代码,这样计算机才能识别我们所写代码的意思。
            经过编译后,形成目标代码/文件(二进制文件)。目标代码/文件就是编译器的输出结果,常见的扩展名为“.o”或“.obj”。
      2、连接------(这一步是在执行的步骤中)
            连接的目的是将目标代码跟C函数库相连接,并将源程序所用的库代码与目标代码合并。最终形成可执行的二进制机器代码(可执行程序),扩展名为“.exe”文件。双击“.exe”文件就可以执行了。
      3、执行
6、下面来个小代码,进行上面知识的巩固
     说明:创建C语言程序,实现从控制台输出多行信息。
      要求:分多行输出,使用printf()并结合"\n""\t"。最终运行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1. #include <stdio.h>
  2. void main()
  3. {
  4.         printf("名称:德玛西亚之力·盖伦\n");
  5.         printf("伤害:57.88(+4.5)\t攻击距离:172\n");
  6.         printf("护甲:27.536(+3.0)\t魔抗:32.1(+1.25)\n");
  7.         printf("生命:616.28(+84.25)\t生命回复:7.84(+0.5)\n");
  8.         printf("法力:0.0(+0.0)\t\t法力回复:0.0(+0.0)\n");
  9.         printf("移速:340\t\t定位:上单 辅助 打野\n");
  10.         printf("点券:450\t\t金币:1000\n");
  11.
  12. }

网友A:
余工,多讲讲基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C语言是简单,但是若用好,发现还真是不容易,很多人就迷茫在这貌似简单却无法用好的漩涡里,找 ...

以讲座的形式连载,并把你的思想融入其中,讲座结束,又是一本好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讲座的形式连载,并把你的思想融入其中,讲座结束,又是一本好书!!! ...

书,别人买不买那是另一回事,主要是对自己要有个交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道至简,果然是好境界,那好,就开一帖,为情C初开者话C

最后用面向对象,写一些简单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道至简,果然是好境界,那好,就开一帖,为情C初开者话C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