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抛砖引玉:直流充电桩系统的部分难点

楼主(2016-11-30):
贺新版开张,讲讲个人部分观点:
1、充电桩控制系统:容错性要做好,要有针对不同异常状况的可靠处理措施。目前检测监管机构对充电桩的可靠性越来越重视,各种容错技术是必须的,否则一但出现过充起火等现象,那就直接是车,桩厂商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各位同行千万不要为了兼容性而牺牲了安全性。
2、功率模块:现在的充电模块,依其电路结构原理分析,基本都是源自通信电源,尤以10kw为主,甚至在安装尺寸上都是标准的1U,2U的机柜模式。大胆假设,源头都是来自某一两家顶级通信设备公司(该公司曾以通信电源作为核心技术之一),这里面还有涉及国内外的相关专利壁垒的问题,在此不多讨论。本身两种电源的设计初衷就不同,按理要求与思路也不同,奈何现况却是功率电源做成了通信电源。
3、还是功率模块:大功率,均流输出是难点,这个不平衡的问题不解决,无法做成大功率模块。据不确定消息,某北方电力上市公司(XX)40kw充电模块项目历时多年研发,在今年年中被砍与之有关。
4、再还是充电模块:现在基本都是分高低压模块,给用户带来很大的困扰,做成高低压一体的设备,体积太大,损耗过大,成本高昂。市场需要全电压的产品。
5、其它的关于互联互通,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纯属商业利益问题。

才疏学浅,仅作为个人观点,望能共同探讨。

网友A:
路边划定的停车区都开始安装充电桩了,无汽油化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LZ,功率模块和充电模块是一种吗?充电模块分高低压?

网友C:
补充几点:
1:能源的管理,涉及到成本和商业模式,现在处于行业初期,商业模式和市场没有教育好,很难形成一个经济效益。
2:低功耗设计 ,充电桩需要365天一直工作,这期间产生的电量损耗给电桩制造运营商带来了成本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功率模块和充电模块是一种吗?充电模块分高低压?

可能是大家的描述表达不同,我指的是电能转换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指除了低电压控制系统外的部分,包括变压器,变换器等多个部分的总称。

目前市面充电模块上是分高(500v以上)低压(200-500V)的(当然有些厂家产品电压标准有所不同),一些所谓的全电压充电模块实际上内部由高压模块和低压模块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几点:
1:能源的管理,涉及到成本和商业模式,现在处于行业初期,商业模式和市场没有教育好,很难形成 ...

讲到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这一块,目前确实很少有厂家在这上面下功夫,用户其实也不大懂这一块,或者说,给了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给这笔钱。个人认为,未来还是要以分布式的形式为主,集中式的充电站,在非满负荷充电状态下时,实际损耗是非常大的,客户多余支出很大。

举个例子:广东xx市高铁站前有五个深圳Xxx公司的直流充电桩,采用的就是集中式方案,即使没有车在充电,一样有大量的变压器损耗。从2010亚运会后,广东发改委把那几台电动大巴拨给xx公汽使用后,由南方电网负责运营管理这几个充电桩。通过和实际运营管理的人员沟通,告诉我们,他们在变压器房安装了专用空调24小时运行,几年下来,空调前后左右坏了四台,平时的电能损耗大到即使是电网自己都无法承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并不是一个能够赢利的项目。

分布式的方案,适合小量的,星星点灯式的布局,每一个点就一个站,不充电时,功耗几乎为零(小功率控制显示部分的功耗说可不计)。
集中式方案,优势也明显,更适合做大站,但一定要注意控制功耗。看看几十台桩的集中站,只有几台在充电时,可变压器的损耗就摆在那,这真是一种浪费,一年下来,浪费的电费真的是要用万来计。

网友B:
赞同,分布式应该是趋势,或者说有着一定的优势

网友D:
LZ表明的观点确实为时下充电桩几个瓶颈问题,需要得到更好的解决。

网友E(2017-01-22):
个人观点,三相交流桩将来会是趋势,毕竟车上已经有直流充电机,车载充电机能做好,考虑到成本、占地、安全等因素,在充电速度上三相交流桩还是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