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取结构变量的某个域的存储地址?

楼主(2016-11-30):
如有结构变量AnalogTestBuf,有个32位无符号整型域NowCCR,如何取AnalogTestBuf[B].NowCCR的存储地址??谢谢!
本人想把这个地址赋给DMA的存储器基址寄存器。

楼主:
二楼,error:#139 taking the address of a bit field is not allowed.
不能想当然,要实践。

网友A:
看错了,是结构体的位域。好像不能那样取址

楼主:
用&取址报错,error:#139 taking the address of a bit field is not allowed.
不能想当然,要实践。不允许取位域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取址报错,error:#139 taking the address of a bit field is not allowed.
不能想当然,要实践。不允许 ...

是的,受教了刚用Notepad+GCC测试过了,是不允许的。对结构体变量取首地址,再计算偏移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受教了刚用Notepad+GCC测试过了,是不允许的。对结构体变量取首地址,再计算偏移量? ...

还得考虑字节的对齐问题,加偏移也是不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得考虑字节的对齐问题,加偏移也是不成的。

恩恩,定义结构体成员时就可以考虑字节对齐的问题,改变结构体成员的顺序,然后事先编译下,大致算好偏移量?我是新手

网友C:
好像不行吧;

这样做干么呢?为了处理速度快些?

网友D:
结构体指针,然后把你这个域放在结构体第一个

网友E:
使用__packed修饰,强制字节对齐,然后获取结构体基地址+偏移地址。

网友F:
问题是,这么做的意义在何处呢?

网友G:
灵活运用   union

网友E:
还可以使用 offsetof 宏,可以求结构体中一个成员在该结构体中的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