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和蓝牙4.1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楼主(2016-11-30):
(无正文)

网友A:
蓝牙4.1的功耗更低了,4.0的功耗稍还有点高。

网友B:
提升连接速度并且更加智能化,比如减少了设备之间重新连接的时间,意味着用户如果走出了蓝牙4.1的信号范围并且断开连接的时间不算很长,当用户再次回到信号范围中之后设备将自动连接,反应时间比蓝牙4.0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