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lvds能够作为Xilinx Spartan-6的输入口吗?

楼主(2016-11-30):
最近在使用一个SONY的SENSOR需要直接传输到FPGA进行图像处理的项目。

SONY的SENSOR用的是Sublvds总线传输,它的电气特性是如附件1所示:
FPGA选择的是Xilinx的Spartan-6,它的电气特性如附件2:

我看它们两个的电气特性是满足的,但是FPGA中并没有明确说支持sublvds总线,
本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有点拿不准,所以请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是大神的路过。。。

看DS,Vod的Min正好是LVDS Vid的Min

如果输出幅度只有Vod的Min,那再加上点损耗,摆幅就可能不够。

不过大部分情况应都能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的路过。。。

看DS,Vod的Min正好是LVDS Vid的Min

恩,意见很好,多谢

网友B(2017-02-15):
想问楼主,结果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楼主,结果是否可行?

不好意思,因为一些原因,这个项目暂停了,所以现在还没有验证。

网友C(2018-10-24):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的路过。。。

看DS,Vod的Min正好是LVDS Vid的Min

输入到FPGA不应该看的是Vid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一些原因,这个项目暂停了,所以现在还没有验证。

现在的项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