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关于GPIB接口

楼主(2016-11-30):
最近接触一个项目,里面用到了GPIB接口。想问下各位大侠,基于普通单片机如何开发GPIB接口。比如SST89E58单片机,实现GPIB接口,连接外部设备。这个开发难度有多大?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和开发工具?

楼主:
没有人研究GPIB吗?

网友A:
计算机接口总线,如果有过类似的总线开发的话难度不大,拆个驱动板,看看上面的芯片,去找芯片手册,搞清楚GPIB的具体协议 工具的话逻辑分析仪抓信号

网友B:
gpib有专门的接口芯片。复杂的协议已经通过硬件实现了,软件只是读写寄存器,判断标志位什么的,如果有示例代码的话,设备端的开发不是太难。我指的是设备通过gpib接口与PC机的连接。

网友C:
我做过gpib,如果只是接特定设备还是比较好做的,如果要完全符合标准比较麻烦,要完全吃透标准。
有几根线控制几个状态,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在对照文档理解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gpib,如果只是接特定设备还是比较好做的,如果要完全符合标准比较麻烦,要完全吃透标准。
有几根线 ...

还需要用逻辑分析仪抓?不是按照文档说明吗?有没有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有专门的接口芯片。复杂的协议已经通过硬件实现了,软件只是读写寄存器,判断标志位什么的,如果有示例 ...

我有一台样机,里面没有接口芯片,就一个单片机,不知这样如何实现GPIB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样机,里面没有接口芯片,就一个单片机,不知这样如何实现GPIB接口? ...

重新画板啊,加上接口芯片。你的样机用gpib和什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画板啊,加上接口芯片。你的样机用gpib和什么通讯?

我的意思是问,是不是一定要接口芯片,样机没有接口芯片,但他实现了GPIB接口。样机没有限定和什么仪器通信。但资料里说能和所有的含有GPIB接口的仪器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问,是不是一定要接口芯片,样机没有接口芯片,但他实现了GPIB接口。样机没有限定和什么仪器通 ...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了。你先要吃透协议。
至于样机如何实现的,你只要看看样机gpib接口部分的电路就知道了。没有专用接口芯片,就只能靠软件实现协议了。
一切的前提是,你自己先要熟悉gpib的资料。有了疑问再来论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需要用逻辑分析仪抓?不是按照文档说明吗?有没有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多谢啊。 ...

应该是这两个文件。GPIB和现在的协议风格不太一样,有些信号我估计是当时MCU使用不够广泛,要靠逻辑器件实现功能,所以设计了一些控制信号控制逻辑器件的状态。
要不用逻辑分析仪估计有难度,要读懂全部文档。这个总线频率不高,淘宝上几十一百多的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了,还可以把协议解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两个文件。GPIB和现在的协议风格不太一样,有些信号我估计是当时MCU使用不够广泛,要靠逻辑器件 ...

多谢3DG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了。你先要吃透协议。
至于样机如何实现的,你只要看看样机gpib接口部分的电路就知道了 ...

好的,到时候向您请教。

网友D:
NAT9914 ;买个这个芯片挂单片机上就可以了。实现不难。但是如果是新手也得做俩月

网友E(2017-07-19):
GPIB 做出来了吗,

网友F:
GPIB是我读书时候玩的东西
都20多年了,还有开发的必要?

网友E:
我做出来了,STM32模拟的

想详细了解stm32不用9914模拟GPIB,怎么联系

网友G:
gpib 应该要专用芯片,usb转接卡,pci转接卡等

网友H(2017-08-31):
引用 网友E:
我做出来了,STM32模拟的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GPIB,能加您的qq请教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gpib,如果只是接特定设备还是比较好做的,如果要完全符合标准比较麻烦,要完全吃透标准。
有几根线 ...

3DG12你好,我现在也在做GPIB,能加您的QQ请教下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现在也在做GPIB,能加您的qq请教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GPIB芯片的方法做吧,我试了模拟的不太稳定。1MS 连续发送 会经常性丢包,模拟的放弃了,没时间折腾 ...

我现在用的是NAT9914,网上资料太少,没搞明白是怎么建立通信的,您能留下您的QQ,我加您请教一下吗?

网友E(点评):
用9914的很简单,连接好线,驱动读写信号,然后查询 状态 就行了

网友I(2019-04-17):
引用 网友F:
GPIB是我读书时候玩的东西
都20多年了,还有开发的必要?

你好,最近我也在需要用STM32模拟,开发难度大吗?

网友J(2019-07-29):
引用 网友E:
我做出来了,STM32模拟的

您好,模拟出来的GPIB与专用芯片相比,性能怎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您好,模拟出来的GPIB与专用芯片相比,性能怎样?

还行,并行的速率很快,够用了

网友K(2019-09-17):
引用 网友E:
我做出来了,STM32模拟的

大佬,可以微信或者QQ请教一下吗?我现在也是需要在STM32上实现GPIB接口!

网友L(2023-05-14):
引用 网友E:
我做出来了,STM32模拟的

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