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不是“水暖工”....(续)

楼主(2016-11-30):
前文说了,磁场其实就是移动(或变化)电场的相对论效应。此外,变化的磁场还会感应出电场,那也是相对论效应。电磁感应是个极为基本的物理现象,其也是相对论出现的缘由。

因电磁力是长程力,这个特性常被利用,而也正是这个特点,电磁干扰也是常见的现象。

楼主:
其实,电能原本就是通过空间电磁场传输的,导体仅是起到了导引电磁场的作用。譬如,最典型的就是波导。

楼主:
关于电磁感应在技术上的应用,以及其负面现象的抑制和预防,这里就没必要多说了。因为“水电工”基本无需这些知识。

网友A:
受H大的这两个帖子启发,今后画PCB板子时,凡是有高频大电流的都让铜箔一个来一个回,电流一来一回其产生的磁场抵消掉这是解决EMC的好办法,问题来了,我们以前都是以尽量缩小电流回路面积为原则的,这两个到底哪个更对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H大的这两个帖子启发,今后画PCB板子时,凡是有高频大电流的都让铜箔一个来一个回,电流一来一回其产生的 ...

在长度给定且保证所需特征阻抗的前提下,尽量使两线靠近。

当然,这可能受到绝缘、耐压和传输功率的限制。

楼主:
一个“电工”,如果不懂得基本的布线规则(其就是源于基本的电磁理论),可能还不如“水电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受H大的这两个帖子启发,今后画PCB板子时,凡是有高频大电流的都让铜箔一个来一个回,电流一来一回其产生的 ...

两个“原则”(一来一回尽量靠近,面积尽量小)不是完全一样吗?实际上是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