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教]当没有大功率三级管模型时,怎么处理大功率三级管?

楼主(2016-11-30):
只有小功率管spectre模型,但我需要一个大功率三极管的话,要怎么处理
不会写模型文件
PS:是集成电路,不是分立器件电路

网友A:
简单地可以用 电流控制电流源+二极管 代替,

网友B:
找一个库里现成相似的模型改,方便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库里现成相似的模型改,方便好多。

都需要改哪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需要改哪些的?

三级管模型都是差不多的,把小功率管里面的参数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