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哪位大神给我推荐个nmos

楼主(2016-11-30):
具体参数如下,电压范围10v到30v,电流30左右,那个品牌都行,封装尽量小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A:
电流那么大

网友B:
上大牌厂家网站上选,SO8封装的1mΩ多,如果封装太小,带重负载开关容易在开关瞬间就发热烧了。

网友C:
30V不够吧,总要留点余量

已经留了

楼主:
对呀,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大牌厂家网站上选,SO8封装的1mΩ多,如果封装太小,带重负载开关容易在开关瞬间就发热烧了。
...

谢谢啦,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