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惯性导航方案

楼主(2016-11-30):
最近在做惯性导航方面的调研工作,大家有没有用过的方案或者芯片推荐一下。
以前做飞鼠时用过mpu6050+mag3110,mpu9150也了解过。
还有其他的常用惯性器件吗?或者集成到mcu内部的单芯片方案。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AM论坛看到!同求!

是不是说 有MEMS加上GPS的就属于惯性导航了?

这里面还有多少融合的承认?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mpu系列的芯片,他们做个三轴加速度计确实很不错的,飞控上用的都是这个

网友B:
飞控上面用的这个,但是我感觉应该使用ADI公司的!

楼主:
飞控上面的只是玩具级别的。

工业或者实际无人驾驶的肯定不是这种IIC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