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什么是芯片驱动?

楼主(2016-11-30):
请问一下,什么是芯片驱动?我们项目用到是MSP430是I2C一带四个芯片,一个三轴传感器,一个视频处理器,一个音频处理器,一个后端芯片组,都是用I2C来通信的,可以举个例子说,哪个部分是驱动方面的吗?

大神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楼主指的是硬件还是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是硬件还是软件啊

软件

网友A:
那就指的是一拖四的驱动了。MSP430的IIC驱动官方提供的

网友B:
就是驱动程序了。保证硬件能够正常工作的程序代码,就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驱动程序了。保证硬件能够正常工作的程序代码,就是驱动

群主,这么说的话,那不是所有代码都是驱动的了?除了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主,这么说的话,那不是所有代码都是驱动的了?除了初始化的代码

对。代码都是为了使硬件能够正常工作。所以,大部分代码都可以成为驱动程序。
比如驱动一个led,驱动一个蜂鸣器,等等。

网友C:
驱动有分软件驱动和硬件驱动的。
举个例子,51控制直流电机,直接用io口去驱动直流电机是驱动不起来的,因为电流不够。于是硬件上采用H桥的电路去驱动直流电机,使它能够被控制。这里H桥就是硬件驱动
然后具体要控制左转、右转、停,就要由软件来驱动,这段用来控制的代码就是软件驱动

再举个例子,你想把一个苹果拿起来,不仅你的手臂要有力气(硬件驱动),而且脑袋思想也要控制手去拿苹果(软件驱动)。

网友C:
你想一下你的电脑组成,就是硬件、驱动、系统、应用。
程序中包含驱动、系统、应用,驱动只是其中一部分代码而已。

系统用于管理驱动、隔离驱动与应用,使得应用工程师方便剥离硬件来开发。
应用则是一些数据逻辑相关的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代码都是为了使硬件能够正常工作。所以,大部分代码都可以成为驱动程序。
比如驱动一个led,驱动一个 ...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有分软件驱动和硬件驱动的。
举个例子,51控制直流电机,直接用io口去驱动直流电机是驱动不起来的,因 ...

嗯嗯呢,通俗易懂,明白啦

网友D:
I2C一带四,楼主有的哪块430,芯片资源够吗

网友E:
一般代码里面会有init的字样,意识是初始化外设,也就是做外设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一带四,楼主有的哪块430,芯片资源够吗

MSP430FR5869,内存是64M的,除了IO口不够,把功能给缩减了一下,其他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指的是一拖四的驱动了。MSP430的IIC驱动官方提供的

官方有I2C的驱动程序提供吗?可以给个链接吗?

网友F:
从楼主说的硬件架构说,根据电路情况对外围电路做一些基本的初始化操作如按照手册配置寄存器等、通过IIC读取三轴传感器信息、操作音频/视频处理器等都是驱动,也称之为底层(当然,还可以具体细分层);何时操作何种外围、何时写数据、何时读数据等等都属于应用层;写何种数据、读到的数据如何运算处理,这些是算法。
哈哈,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有I2C的驱动程序提供吗?可以给个链接吗?

这个驱动要分好几级呢,一个是标准的IIC驱动,一个是MSP430的iic驱动,也就是芯片管脚配置等,还有一个就是所连接的IIC接口芯片的访问(也就是读写操作)的相关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要分好几级呢,一个是标准的IIC驱动,一个是MSP430的iic驱动,也就是芯片管脚配置等,还有一个就 ...

这样子啊,都不知道TI还提供这些驱动,我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啊,都不知道TI还提供这些驱动,我找找

针对哪家的芯片都是如此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驱动有分软件驱动和硬件驱动的。
举个例子,51控制直流电机,直接用io口去驱动直流电机是驱动不起来的,因 ...

回答的形象而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