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如何设计一个信号隔离电路,类似于DC/DC 隔离

楼主(2016-11-30):
如何设计一个信号隔离电路,类似于DC/DC 隔离电源。我输入控制信号在 5-24VDC,  想采用DC/DC 隔离模块类似方案,直流电平隔离后 输出侧是12VDC的 直流信号,主要用于控制MOSFET, 驱动电流很小,小于1mA,因此效率不用很高。
最好有类似 1W 的DC/DC的低成本方案,有原理图、变压器参数最好,谢谢

网友A:
直接用DC/DC隔离电源不可行么?

楼主:
我现在用到高度 不超过 4mm, 面积也小 ,不能用DC DC,

网友B:
楼主要做信号隔离,怎么跟DCDC隔离有关系了?

网友C:
信号隔离可以使用光耦实现。

网友C:
DCDC的隔离是变压器吧。

楼主:
因为被控制侧是无源的,所以一般光耦不能用,有种光耦可以但价格高,想利用DC/DC 类似的原理,将直流电平 隔离后输出给被控制侧,其实就是 DC  隔离 DC  几乎一样,我要求的效能不用高,因为MOSFET 需要大电流驱动

网友D:
没有见过这样的隔离电路。

网友D:
可以通过分立元件或者光耦隔离。

网友E:
可以考虑用带电源的隔离232芯片,例如adm3251e, 利用tx做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用带电源的隔离232芯片,例如adm3251e, 利用tx做控制信号。

是无源的电路。输入一个直流信号,输出侧出来一个直流信号,但输出侧是无源的。如果用DCDC 隔离就可以实现,变压器能量耦合过去后,输出侧就有个电压信号,我再稳压就可以。但市场DC /DC 隔离模块体积太大,我需要体积小,效率不用高,所以有电路原图及 变压器如何选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无源的电路。输入一个直流信号,输出侧出来一个直流信号,但输出侧是无源的。如果用DCDC 隔离就可以实现 ...

如果信号是5V, 那也可以用ADM3251E, 把信号接到VCC,隔离得到的VCCiso就可以当做控制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信号是5V, 那也可以用ADM3251E, 把信号接到VCC,隔离得到的VCCiso就可以当做控制信号了。 ...

ADM的成本太高了,想采用简单的DCDC电路,因为没有转化效率要求,所以应该没问题

网友F:
隔离电源还是隔离电路?

网友F:
MOSFET可以通过三极管设计。

网友G:
还是通过光耦实现吧,也可以通过三极管实现。

网友G:
MOSfet的驱动电路金升阳也有。

网友H:
金升阳有这个电源模块。

网友I:
电源 采用电源隔离

网友I:
信号采用信号隔离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J:
ADI 的磁隔离技术

网友J:
TI的si隔离技术

网友K:
变压器还是光耦?

网友K:
信号隔离可以通过三极管实现。

网友L:
金升阳有类似的DCD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