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谁有1W 的DC DC隔离模块原理

楼主(2016-11-30):
谁有1W 的DC DC隔离模块原理图,最好有变压器参数, 我想做一个直流信号隔离传输,输出侧驱动电流很小(小于1 mA),用于控制MOSFET 。

网友A:
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产品技术手册?不过具体的原理图应该是都没有的吧~
这是一个1W DC/DC电源的技术手册,工参考: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B_S-1WR2.pdf

楼主:
我的空间小,不能用DC DC 模块

网友B:
建议直接使用金升阳 的DCDC模块。

网友C:
这个用三极管分离元器件搭建?

网友D:
为什么需要隔离模块呢?

网友D:
隔离信号吗?光耦可以实现。

网友D:
变压器能够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三极管分离元器件搭建?

对啊,但不知道具体 变压器 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能够驱动mos管?

MOS是电压驱动的,变压器隔离后的振荡交流信号整直流后 就可以驱动MOS,而且不需要很大电流

网友E:
是需要1W的隔离电源模块吗?

网友E: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1-3W-(SM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需要1W的隔离电源模块吗?

是原理, 需要做个类型电路

网友F:
隔离电路?

网友G:
B0505S-1W

网友H:
DCDC隔离都是变压器隔离的吧,

网友I:
UT-0505-1W

网友I:
UT-0505系列产品是专门针对线路板上分布式电源系统中需要产生于输入电源隔离。

网友H:
这个怎么不用三极管或者光耦隔离?

网友H:
DCDC隔离模块金升阳好像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