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在IAR中实现通过将程序在SRAM中调试的方法

楼主:
在IAR中实现通过将程序在SRAM中调试的方法

问题:
此问题由客户工程师提出,客户在使用STM32F411 芯片的时候,希望将程序放在SRAM 里面调试来评估下相应的功耗.

调研:
我们使用STM32CubeMX 软件来生成一个简单的翻转LED 的应用 :
1.选择STM32F411NUCLEO board ,生成IAR 的测试代码 :
2.生成的代码里面已经有了程序运行到SRAM 的链接文件stm32f411xe_sram.icf :

3.在工程的链接选项中选择stm32f411xe_sram.icf :

4.在主程序中加入测试闪烁LED 的程序 :

5.编译运行发现LED 并不闪烁,这是因为我们需要设置一下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

6.测试运行,测试程序就可以下载到SRAM 中运行了.

结论:
处理:

更多代码:STM32F411NUCLEO_SRAM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2016-11-30):
给香主赞一个,一般都是MDK中的教程,IAR的教程确实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