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复位脚悬空对性能的影响

楼主:
有一个MCU产品,复位脚内部有上拉电阻,正常情况是接一个小电容(100nF)到GND即可,但是前面有一批板子漏了这个电容(即复位脚悬空),测试竟然没有发现问题。 对产品的要求是在长期工作中不允许意外复位,意外复位将会对产品造成毁灭性损坏。MCU驱动的有继电器负载和RF模块。
使用的MCU是 STM8S005,实际上其它MCU原理应该差不多。
现在还是不放心,也很疑惑,想请高手们帮忙分析和讨论。

网友A(2016-11-30):
这个电容也和pcb走线有关的。不是说必须用那么大的电容。有时候pcb走线的寄生电容也有那么大。
mcu一般对复位的时序有要求(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时间,以及电压上升速度),只要能满足这个要求,不用这个电容也可以的。

网友B:
如果选了内部复位 加不加无所谓。

网友C:
有上拉电阻,电容不要也是可以的,一般这个电容是给有断电中断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专业的回复,图片中补充了此MCU复位特性,也没有看到手册上有介绍内部复位,复位脚可以不管。
在电路上,nRST 脚PCB有一定长度,也可以相当于一个小电容,目前测试都可以正常上电复位,对断电复位及时性也没有很高要求

主要还是这个产品的特殊性,工作过程中,不知道是否会因为继电器等负载的突然变化,使VDD产生干扰,对于没有电容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nRST脚意外复位,而增加一个电容,可否滤除较小的干扰,使系统更稳定。工作中只要意外复位,产品相当于报废了。

网友D:
如果复位对你这么重要,你外面应该接上拉电阻更好,而且你应该人工补焊。

网友E:
这个取决于具体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复位对你这么重要,你外面应该接上拉电阻更好,而且你应该人工补焊。 ...

谢谢回复,已经人工补焊了一部分,比较麻烦,并且前期虚焊比例有点高,如果虚焊,其结果比没有电容还要更糟糕。
外接上拉电阻,这个问题下次改板也是该考虑的。

网友D:
按你说的,复位致命,那就只有出高价请手艺好的来补焊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取决于具体的mcu,

使用的是 STM8S005K6,不过很多MCU其原理都类似吧

网友F(2018-06-05):
我目前就有一个产品和你情况基本一样,mcu复位脚只接上拉没接电容,继电器离得很近,当外接烧录线的时在继电器工作的时候有很大概率复位。去掉线或者加电容就没问题了,所以电容还是要接好的

楼主(2019-01-27):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就有一个产品和你情况基本一样,mcu复位脚只接上拉没接电容,继电器离得很近,当外接烧录线的时在继 ...

确实,这个电容还是非常必要的,谢谢你提供的经验。

网友G:
对于单片机来说,复位信号去除前,应该有若干个时钟脉冲让内部的各种寄存器处于明确的状态,然后才能正常工作。对于老式的单片机,比如Intel 8051,只有晶体振荡器,我曾经蛋疼测过上电后80ms才开始振荡,这样复位电路RC时间常数应该在200ms以上才能确保开始工作的时候振荡器已经起振。而现代化的单片机一般的思路是先用内部RC振荡器工作,用程序来选择时钟源用哪个,RC多谐振荡器没有晶体简谐振荡器那么尿性,只要有电就能工作,所以上电过程中电源电压爬升途中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时钟脉冲,复位RC电路里面的C再也不需要了。既然有内部上拉,只要别把复位信号拉出去,C的焊盘就在芯片附近,那完全可以不用焊接C,悬空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