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MCU 复位脚悬空的问题

楼主(2016-11-30):
有一个STM8S005(实际ST系列应该都差不多,包括STM32)做的产品。复位脚内部有上拉电阻,正常情况是接一个小电容(100nF)到GND即可,但是前面有一批板子漏了这个电容(即复位脚悬空),测试竟然没有发现问题。 对产品的要求是在长期工作中不允许意外复位,意外复位将会对产品造成毁灭性损坏。MCU驱动的有继电器负载和RF模块。
现在还是不放心,也很疑惑,想请高手们帮忙分析和讨论。没有这个复位电容是否会产生不稳定因素?

网友A:
直接上电也没问题,那么悬空的情况下会不会稳定呢

网友B: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那个电容就是为了上电时候电压变化的连续性而已,保护管脚。。要不然容易有瞬间高压烧毁那个管脚。

网友C:
悬空肯定是不可以的,你不接上电复位的电路吗?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
确实我还没有考虑过瞬间高压烧坏管脚的情况,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就是工作的稳定性,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我们没有这个电容,都进行了很多天的老化测试,继电器都在循环工作,竟然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更长时间的工作是否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这个产品只要意外复位,基本就等于报废了。

对于增加复位电路,这个我还没考虑,貌似也没有见到别人用ST的MCU单独加了复位(10年前的MCU加专用复位芯片的比较多),不过对于我们产品的特殊情况,不知道是否需要加复位电路使其更稳定可靠,怎么加比较好呢?

楼主:
自顶一下吧

网友D:
基于你这个后果,别想了,直接返工吧。
该背的锅就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来这里找认同了

网友E:
不接是可以的  因为内部有复位电路  外部只接个rc或者c  复位效果和自带复位相比不会好到哪里去当然还是有些效果的,只加c会在内部复位电路已经成功后再延迟一段时间,加外部rc则是用户控制启动时间,这些肯定都没有专用复位芯片如809效果好的

内部复位电路如果检测到临近电压点处电源电压振荡,会锁定mcu,必须重新上电重启,这些都是参考手册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