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的端口F输出高电平只有4.3V?

楼主(2016-11-30):
有两个疑问。
1.最近在使用ATmega64,端口F设置为输出时,可以输出1和0.但是输出1时不是5V,而是4.35V。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2.按照下图采集0-5V的输入,当输入悬空时,理应在单片机AD采集到0.但现在采集到的数却是10左右。当把0-5V输入端接地后,采集到的数才是0.求教为什么?

网友A:
有漏电流吧

网友B:
注意阻抗匹配啊

楼主:
从哪漏到哪?

楼主:
悬空的时候 单片机AD引脚应该被R46拉低了呀?但实际上我用万用表能测到0.1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不是很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