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转4-20mA疑问

楼主(2016-11-30):
现在正在调4-20mA电路,由于之前没调过,现在遇到了问题,1、RS为负载电阻,当RS悬空的时候,Q1的集电极为AVIN,当RS=300的时候Q1的集电极为0V(电路板电流无变化),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别人的板子)。

2、自己的板子,当RS空时,Q1的集电极为AVIN,当RS=300时,Q1的集电极还是接近AVIN,整个板子的电流增加到60ma

楼主:
0点的时候,电流10多个ma

网友A:
先从5.6脚电位是否相等查起。Q1有可能接反。输入零时,2.3脚是否相等。

网友B:
楼主你那电路也太复杂了。给你一个简洁电路,OPA省一个,2只BJT干脆都不要了,电阻电容也省好多。

网友C:
楼主是不是需要一个恒流电路啊

楼主:
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是这样的,当Vdac电压为0V的时候,Q3截止,这个时候电压通过运放加载在Q1上,Q1此时也截止,当Vdac电压增加一定值使Q3导通,此时Q1也会导通,此后Q1的基级电压随着Vdac增加,输出的电流也线性增加。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Vdac=0,Q3截止,但是Q1的集电极一直有电压≈发射极电压,输出的电流为10ma左右,不知道什么问题,希望朋友们能给分析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自己给自己结贴!

网友D:
什么原因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