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stc,不知从哪入手,请指点。

楼主(2016-11-30):
stc, tc, ST
曾经学过51,现在想学stc,市场上哪款组合学习板好用?先从哪个型号学起?

网友A:
都不错,郭天祥,其实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B:
学以致用,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

楼主:
我想找一款既能学习调试,又可当作实验板,搭建、测试线路,可自己一款也没有见过,请提供。谢谢。

网友C:
建议在淘宝上买个开发板 实验做一遍就可以 毕竟有基础

网友D:
只能说你51完全没学会啊,要不stc拿来就能用的。

网友E:
想从刚开始就能学习嵌入式物联网开发技术吗?基于STC51的wifi物联网学习应用开发板,资料丰富并提供技术支持,帮你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感兴趣请上淘宝搜店铺 星云物联。

网友F:
还是直接上stm32吧

楼主:
我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原来用89s51做过一些东西,现在想再学用一款新的功能比较多的,尤其带adc的,想选择stc,为了尽快上手,让高手推荐开发试验板。stc开发板有89系列的 ,有15系列的,有12系列的,我买那种?

网友G:
画图。做板子。写程序。也可以买个开发版。

网友H:
我都是自己搭建电路学习的额

网友I:
有51基础的话,建议转STM32.

网友J:
要学就学stc15w系列的,买个核心板仿真板,送的例程够你用了

网友K:
15F系列就好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诸位了。

网友L:
直接上项目,应急灯就不错,锻炼人又不很难,STC很不错,开始学的就是51 和STC
工作一般用PIC,不贵性能好,程序仿真还方便~~~

网友M:
15系列的

网友N:
共同学习,推荐stm32

网友O:
我觉得51还是c8051好用,stc的adc分辨率低更没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