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图中两个元件名称

楼主(2016-11-30):
(图片)

楼主:
这是照片

网友A:
右边的是干簧管吧

网友B:
都是磁簧开关

网友C:
干簧管也能做成单刀双掷么?

网友D:
磁控的干簧开关----一个电磁铁+干簧管。

网友E:
厉害啊 学习了 这个使用在什么上面的呢

网友F:
可以作为开关量用来检测,很多地方都可以

网友D:
有些饮水机里就有,可以当水位计,又可以当温度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些饮水机里就有,可以当水位计,又可以当温度计用。

不能当温度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当温度计吧?

饮水机里,不是电磁铁,是一块永磁体,温度一高,会失去磁性。是水位继电器,也是温度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饮水机里,不是电磁铁,是一块永磁体,温度一高,会失去磁性。是水位继电器,也是温度继电器。 ...

这样啊。。。。。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