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TT7022EU 如何计算分次谐波疑问

楼主(2016-11-30):
ATT7022EU 如何计算分次谐波

实际运用:进行ADC采样数据,50Hz基波,采样率28.8K(不能改变),即一个周波可以采集576个AD数据

思路,我获得这576个点 需要进行一些变换,变成512个或者256点,再进行FFT变换。

因为系统采样率是28.8K不能改变了,所以我需要将这576点生成波形,在单片机上每隔25600Hz间隔取一个点,即50Hz基波提起512个点。然后进行FFT变换后 就可以得出50hz的 1、2、3、4、5、6。。。。。。。。次谐波赋值。
问题是我该怎么进行变换?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这采样率过高 512点 分辨率 56.25HZ 256 乘以2  降低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采样率过高 512点 分辨率 56.25HZ 256 乘以2  降低采样率

是这样的,28,8k的采样速率系统固定 改变不了,所以我想从单片机上提取512个点

楼主:
插值修正法

网友A:
这个好说 不行你就采样完之后 抽样降低采样率 办法总比问题多 FFT 不是万能的 也有一些其他方法通过ADC计算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