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6HVS-ADJ 用于负电源输入输出 不正常 请看电路

楼主(2016-11-30):
f:\2756负电源电路 电路的目的是-48v转换为-30v,现在的现象是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值,还不能调整 请帮忙看看是哪里的故障,我用2756做的正电源正常。

楼主:
f:\2756负电源电路f:\2756负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f:\2756负电源电路

f:\2756负电源电路f:\2756负电源电路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LM2576(不是LM2756)不能够完成从-48V到-30V的电压变换。除非-48V的地与-30V的地完全不同。

楼主:
这是那个图

网友B:
图片挂的很干脆。。。-48V到-30V,这个要求就很特别,一般很少用到负电压的。

网友C:
负压变负压,不就是正压变正压吗

负压变负压,完全不是正压变正压。要注意共地问题。

网友:
看见你这样截图,就不想回复了。

图片空白部分太多了的,并且图片模糊,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