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楼主:
图片上的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人正面由远及近靠近它,它不是很灵敏;
人在它正面左右晃动才会很灵敏。

这符合这个器件的特性吗?

有没有更优的人体红外检测方案,求推荐。

网友A(2016-11-30):
正常,它是测试的信号变化,由于透镜的原因才这样

网友B:
配合偏光片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偏光片会好很多

偏光片 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偏光片会好很多

目前正面由远及近移动不灵敏。
左右动都行。
偏光片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吗?
怎么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正面由远及近移动不灵敏。
左右动都行。
偏光片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吗?

偏振片对横欧敏感,前后不敏感,啃下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振片对横欧敏感,前后不敏感,啃下资料吧

看了一遍,资料没有关于前后的优化方案。
有菲涅尔透镜,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遍,资料没有关于前后的优化方案。
有菲涅尔透镜,也是这样的问题。 ...

前后向可考虑加反射式红外来补偿,或是转90度安装.
其实热释红外适当调整灵敏是能适用的,全家小超市门口的传感器就是这东东.人体行走时总有些晃动的,加上手,腿摆动,这些就足以触发动作了.多虑了.
要考虑的倒是温度补偿.户外应用尤为重要.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网友:
射频雷达感应……会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正面由远及近移动不灵敏。
左右动都行。
偏光片能处理这样的问题吗?

偏光片就是把红外光聚集到一起,增加灵敏度,另外可以通过驱动芯片来增加灵敏度
实在不行,就像楼上说的,用微波模块

网友D:
热释电传感器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某个特定区域内温度急剧升高,也就是生物体从无到有的一个越变产生的信号,配合偏光镜片来聚焦。

网友D:
如果是测试人从正面由远及近的过程是比较不容易区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测试人从正面由远及近的过程是比较不容易区分的,
人体不晃动,则仅靠人体宽度在双感应单元上产生差动信号,比较弱
人体略晃动,则差别增大,输出较大.
所以相对来讲,横向移动较敏感,纵向移动较不敏感.

网友D:
这种传感器安防用的多,测得就是瞬间变化。

网友E(2017-05-31):
最近也搞了一个,调节参数可以达到6米了,开始因为没加菲涅耳透镜,容易造成误触发,加上之后就OK了

网友E:
楼主搞过微波感应的没?天线怎么设计呢

网友F:
你这个是单窗口的,换个双窗口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