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1W DC DC 隔离电源,效率不用高,用于信号隔离

楼主(2016-11-30):
如何设计一个信号隔离电路,类似于DC/DC 隔离电源。我输入控制信号在 5-24VDC,  想采用DC/DC 隔离模块类似方案,直流电平隔离后 输出侧是12VDC的 直流信号,主要用于控制MOSFET, 驱动电流很小,小于1mA,因此效率不用很高。
最好有类似 1W 的DC/DC的低成本方案,有原理图、变压器参数最好,谢谢

网友A:
有原理图、变压器参数最好。变压器参数是关键,不是老司机,搞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变压器参数最好。变压器参数是关键,不是老司机,搞不来的。 ...

对啊,对变压器 DC DC电源这块外行,只知道大致原理。有的分享下,谢

网友B:
12V1mA的隔离电源,随便用个贴片共模滤波器做变压器就行了,还要个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