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系统] 汽车一键启动原理

楼主(2016-11-30):
关于汽车一键启动的原理,是否就是检测按键是否按下再配合踩刹车的动作给出点火信号,具体方案应该如何去实现。有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没?

网友A:
大体就如你的思路过程
启动还涉及到一些自检和诊断的一些问题, 里面的过程应该做整车策略设计的人才清楚

网友B:
没有做过相关的,不过后期我也会多帮你搜集点资料。

网友C:
我手上有个一键启动的设备,一键启动和车有关系,低级车就是打火没啥好说的,就好像以前电影里面的那种。
高级一点的,基本现在车都有了防盗系统,即使打火车也不会启动。
所以难点在这里,配合不同的车型,做到一键启动。

网友D:
高级的车是有PEPS的,用遥控钥匙发送认证密钥。然后通过PEPS认证通过制点火的。低档车就是四根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就如你的思路过程
启动还涉及到一些自检和诊断的一些问题, 里面的过程应该做整车策略设计的人才清楚 ...

自检诊断应该不需要考虑,目前负责一键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个一键启动的设备,一键启动和车有关系,低级车就是打火没啥好说的,就好像以前电影里面的那种。
...

是滴,开门进入汽车,车内应该有个感应器,如果钥匙不匹配或者距离太远(钥匙不在车内)就无法启动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过相关的,不过后期我也会多帮你搜集点资料。

谢谢

网友E:
汽车不是特别清楚。目前电动车上常用启动方式是整车接收钥匙的start信号后检测预充信号,预充上后可挂挡运行。

网友F:
应该是一有动作就启动吧  。比如 方向 手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