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电感?

楼主(2016-11-30):
如图:两边颜色是黑色和金色,中间是绿色和棕色.

网友A:
这叫色码电感,导线绕在磁芯上再被釉制成。

多谢了.原来叫豆状色码电感.色码电感还有那种像电阻那种长条型的.

楼主:
多谢了.原来叫豆状色码电感.色码电感还有那种像电阻那种长条型的.

网友B: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