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如何测量一段线的直流电阻值

楼主(2016-11-30):
Altium designer 如何测量一段线的直流电阻值?   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有常用的工具POLAR,现在的版本已经是SI8000或者更高版本SI9000了;
1)选择合适的PCB走线模型;是单端还是差分走线;线路的参考平面如何等细节;
2)选择合适的PCB叠层模型,了解清楚走线需要的参考平面和相应的介质;
3)输入线宽、线距,叠层厚度等数值,可以得到一个速算参考的线路阻抗;
4)微调参数,得到PCB应该采用的走线参数。
以上过程非常简洁明了,数值计算的模型都是工程化的,用到的是数值计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