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测量一段线的直流电阻值

楼主(2016-11-30):
Altium designer 如何测量一段线的直流电阻值?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既然是虚拟的线,能测出线的电阻才有鬼了。要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呢?

网友B:
AD没有这样的功能,要做PDN分析。
就算是新出的PDN模块也不能测出一段线的D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虚拟的线,能测出线的电阻才有鬼了。要这个参数有什么用呢?

要做一个加热板,用走线代替电阻!!!! 用功率要求,要求线的电阻是3Ω~4Ω

楼主:
T叔,0.0005*L/W是计算电阻的公式吗?

楼主:
还有咋样测 一条走线的长度啊!!我这个应该有几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咋样测 一条走线的长度啊!!我这个应该有几米了

按下shift+h,把鼠标移到要测量的线条上,会显示线条长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T叔,0.0005*L/W是计算电阻的公式吗?

要按实际做板时的铜箔厚度计算线条截面积
长度protel中有测量工具.鼠标指着线条,最下栏就会显示长度.
你的设计很奇芭,哈哈,干死马用的?不如用片半导体制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shift+h,把鼠标移到要测量的线条上,会显示线条长度

谢谢,下面的16491.849mm就是线的长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按实际做板时的铜箔厚度计算线条截面积
长度只好自已手工累加了,protel中有测量工具.
你的设计很奇芭, ...

老板要求设计的,这个我平时用来捂手的,大冬天太冷了,没暖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按实际做板时的铜箔厚度计算线条截面积
长度protel中有测量工具.鼠标指着线条,最下栏就会显示长度.
你 ...

这个是给电瓶加热的!如果我知道一个电阻是11.4欧姆长度8027mm,线宽0.5mm,是不是我要做个3欧姆的电阻长度不变,是不是线宽变为1.5mm就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板要求设计的,这个我平时用来捂手的,大冬天太冷了,没暖气!!

看到俺的土暖气了吗,用一只250w红外灯泡加一小风扇,用一个书写台灯改装.
陪俺过了几十冬了.很省电,桌面局部赛春天.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给电瓶加热的!如果我知道一个电阻是11.4欧姆长度8027mm,线宽0.5mm,是不是我要做个3欧姆的电阻长 ...

前提是铜箔厚度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俺的土暖气了吗,用一只250w红外灯泡加一小风扇,用一个书写台灯改装.
陪俺过了几十冬了.很省电,桌面局 ...

老tyw兄的饼干筒暖风台灯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俺的土暖气了吗,用一只250w红外灯泡加一小风扇,用一个书写台灯改装.
陪俺过了几十冬了.很省电,桌面局 ...

哪里了,有连接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tyw兄的饼干筒暖风台灯还在用!

从8几年电子所上班时用到现在,很实惠的,室外10度,桌面有22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了,有连接不!

照片都给你贴出来了,还看不懂么?
台灯罩侧面加个小风扇,热风直接吹到键盘上,灯泡又照明又取暖。

网友C:
瞧我的取暖神器,才10W
一个10W的水泥电阻,一块铝板,为了安全,是通过一个12V变压器供电的,已经服役5年了,局部取暖,效果不错,妈妈再也不怕我的手生冻疮了。

网友F:
都是高手啊。

网友G:
Altium designer 17 有

网友H: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